【求助】常用的14位以上精度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08-03-08):
项目:研制封闭水舱的液位测量装置

测量对象:3个液位变送器输出的4-20mA的电流信号

技术要点:采用51单片机作为处理核心,采样频率为10~1kHz,可调节。

因此计划选用的AD采样芯片要求如下:

1.14bit采样精度;2.多采样通道(4通道以上);3.逐次逼近型AD转换

请大侠们推荐几款常用的液位测量AD转换芯片,简单说说其特征和成本,谢谢!!//bow

网友A:
re

max125,8ch,3us,110.00 RMB

网友A:
RE

SEARCH IN TAOBAO.COM

网友B:
re

液位 频率比较低啦 有源低通后接A/D, 建议用ΣΔ型的
推荐 ADUC 848  51核 处理低频信号超好用
国内大概 120元/片  基本什么常用功能都有啦

网友C:
用我们的芯片7705(16BIT)+4051成本不到10块

网友D:
C8051F大把的,也不要120RMB

网友E(2016-07-21):
AD7705的价格就远远超过10块啊。你的7705是哪个厂家的,稳定不。

网友E:
C8051F集成的AD有14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