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

楼主(2008-03-09):
本人刚开始学单片机想自制一个编程器,学的是at89s51,通过计算机并口可自制一个isp下载线,但我的计算机上没有并口,只有串口,通过串口怎末制作呀,那位师傅教教我呀?谢谢了

网友A:
哎,去网上找个usb的吧,记得哪个网站有个推广的,

网友A:
要不换成stc单片机,更好.可以直接串口下载

网友B:
3楼的办法好

网友C:
买成品

现在各种接口的转换线很多,可以根据你电脑合适的接口,买个与之配套的线就可以了,便宜的很!!

网友A:
买个stc的最容易解决啊,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
我的主板上LPT是可选项,现在我用排线把它引出来了
还是有串并口的机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