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过采样提高分辨率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3-10):
过采样可以提高精度的首要条件是噪声源要接近白噪声,例如量化噪声如果超过白噪声,那过采样也无法得到想要的精度。
我的问题是:
我在ad通道上输入标准电压,然后用过采样的方法以10位的AD采样平均后得到12位的结果,然后我拿这个标准电压除以12位的结果得到一个比例系数。
以后的测量我就用这个系数乘以用过采样方法得到的12位的值,那么这个值是不是一定是准确的呢?
同样的思路用8位的ad是否也能达到精确的12位结果?

网友A:
好象过采样理论需要最少12位AD

网友B:
我感觉是不是这样作比较准一点?

先把输入接地,用过采样采集后平均,然后减去0,得到零点偏差。
然后把输入接标准电压,比如1V,用过采样采集后平均,然后减去零点偏差后除以标准电压得到系数。
以后测量的时候过采样平均后先减去零点偏差再除以系数,得到真实值。

网友C:
如果量化误差大于噪声,所谓的“过采样”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其统计信息已经被量化误差所淹没(注意,量化误差是非随机的,所以不能用统计学的方法消除。)

网友A:
LS

理论我说不清楚,但我以前看过一**,说的是12位以下用过采样技术没有效果,好象说的也是量化误差的原因。。。
12--》16效果较好,只要连加256次再除以16次。。。

网友C:
取决于被测信号的“噪声”相对强度。

网友D:
噪音不是问题

    AD的噪音一般远低于量化噪音,16位以下的AD尤为明显,故噪音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影响过采样性能的是AD的DNL和INL,其中INL可以用查表的方法纠正,DNL的处理比较麻烦,几乎是硬伤。
    所以,要用过采样的方法提高精度,必须选用高DNL和高INL的AD芯片,尤其是DNL。
    另外,速度也是需要考虑的,因为过采样需要大大提高采样率。

楼主:
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DNL和INL差的话,即使符合过采样的条件,使用过采样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准确的。
如果量化噪声太大,如ad精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过采样无法得到精确的结果,但是经过校准后仍然能得到精确的结果。

我用到的是一个特例,如输入电压最高为4.2v,我想在4.2v左右得到一个准确的值,其他电压可以不用那么精确,我用标准的4.2v外加电压校准得到一个系数。那么即使ad的DNL和INL差的话,当输入电压在4.2V附近时得到结果仍然是准确的。这样用10位的ad甚至是8位的ad仍然可以达到12位的效果。各位认为以上说法有没有道理?

网友C:
试问七楼:若被测信号没有噪声且所谓的DNL和INL完全理想,

在这种理想的情况下能否用“过采样”来提高AD的精度(位数)呢。

网友E:
~~,旧瓶装新酒

网友D:
回8楼9楼

8楼:
我不太明白你问的是什么,不知道你说的系数究竟是怎么来的,难以针对性地回答你的问题。只好泛泛地谈一下,一般来说,AD转换中校准系数是用来补偿非线性误差的(主要是INL),另外,要提高AD采样的精度,不外乎以下几个手段:
1、提高AD芯片的位数,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2、使用数字滤波等手段去除噪音。
3、压缩AD的有效输入范围,使之刚好涵盖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楼主是不是要测锂电池电压,现在使用的是不是输入范围0~5V的AD,如果我猜得对的话,锂电池一般准确测4~4.5V就可以了,你如果在AD前面搭一个运放电路,把输入范围限定在4~4.5V,相当于AD转换提高了3.16位。
4、如果AD转换的速度有富于,可以考虑使用过采样技术。

9楼: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过采样三个字上加引号,也不知道“所谓的DNL和INL”中所谓是什么意思。总觉得在坛子中这样讲话听着不太舒服,人固有长短,话固有对错,论坛中,各抒己见可矣!随意攻击别人不利健康讨论。不仔细分析就鄙视别人的论点,也不利于自己学习。你可以搜索一下所有坛子,本人除有时自称菜鸟外,还从来没有说过别人是菜鸟之类的话。
    你提出的问题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把信号的噪音引入了,衡量AD本身性能的时候,不应该考虑信号噪音,信号中的噪音也是输入信号的一部分,是AD量化结果中需要如实反映的。至于量化噪音,是理想AD也存在的,只要是有限位数的量化,就会产生量化噪音,这个噪音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另一个噪音是AD内部模拟电路产生的噪音,以及量化器本身不是理想产生的噪音,如果DNL和INL完全理想,则通过过采样能够提高的位数受这两个噪音的限制,如你所设,这两个噪音也是理想化的话,理论上可以无限提高采样精度。
    你知道吗,24位甚至更高的西格玛-德尔塔型AD,就是在一个只有1位的AD上通过过采样得到的。

网友C:
to 11楼:别太敏感了

你所言的所谓24位AD并非就是一个1位的AD那么简单。

若真如你所言,仅一个1位AD(就算是一比较器吧),用楼主所谓的“过采样”能否得到24位的数据呢?别把概念给混了。

网友E:
忽悠,接着忽悠……

网友C:
LS有何高见?

网友E:
俺没有高见,只是看见

~~,同意LS忽悠的"别把概念给混了",其它的都不敢苟同

网友F:
过采样可以提高信噪比,对于分辨率的提高效果不大

因为噪声是随机的,可以通过叠加/平均等减低能量的方法滤除噪声,而 ad 的分辨误差不一定是随机的,不能通过分散能量的方法消除。

楼主:
我的现实问题是

djyos的猜想十分正确。

  我想提高锂电的保护精度,如36V(保护电压42V)锂电,使用10bit的ad,精度是42/1024=41mV,这个精度对我来说太低了,那么需要用12bit的ad,但是这样的mcu要贵些。
  于是我想用10bit的ad来达到12bit的效果,就想到了过采样。
  由于过采样的限制条件(量化噪声,INL,DNL),用过采样提高的也许是分辨率而达不到想要的精度。我就想如果使用过采样的方法也不能提高精度的话,校准是一个好方法,因为我关心的是电池电压在快充满时的精度,过采样后我就用4.2伏/节的标准电压校准,这样在电池电压在4.2V左右就能达到12bit的精度。
  另外校准也是为了消除ad基准源的偏差。

因此我想问的是:1.用10bitAD通过过采样能不能达到12bit的精度,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回答了。
2.即使过采样也不能达到12bit的精度,那么校准后能不能达到?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即使过采样也不能达到12bit的精度,那么校准后能不能达到

LZ:如果你都没法用所谓的过采样提高AD的位数(其实也不是绝对不行),还考虑什么校准方法?告诉你,就是理想的AD,对于一完全无噪声的信号(或噪声方差小于其AD的实际分辨率)的话,用任何校准的方法都没有效果。矫正只能改变系统的某些固定误差,如非线性和零点偏差等。

用区间映射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2015-01-23):
HWM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