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如何查看51汇编程序中的函数定义?

楼主(2008-03-10):
用source insight可以很方便的通过双击c程序中的函数名查找到函数的原型定义。可是用它来看51汇编文件(.asm)时这招不灵了。是因为汇编中的行号标志不被source insight识别吗?似乎这个软件默认识别masm文件而不是MCS51汇编。
各位都是用什么编辑51汇编软件的?推荐一下吧。source insight应该有解的。

网友A:
用UE32,有函数列表。。。

楼主:
ue32似乎也不行

可是汇编里面只有行号,没有函数啊。
在source insight里选择“跳到定义。。。”,只会提示symbol not found。

网友B:
我的方法是:在ue里用批量文件搜索……

楼主:
搞定了:)

从source insight的网站上下了asm类型的定义文件导入就可以了,呵呵,开始看程序啦。3万行。。。

网友C:
re

我一般都是find in files

网友D:
呵呵,用UE的真多

网友E:
UE好用嘛:)

网友F:
还是喜欢source insight

网友G(2011-09-01):
SOURCE INSIGHT3.5增加三星单片机汇编指令操作说明
(一)
导入汇编指令:

Options =>Preferences=>x86 asm language =>import =>S3C.clf=>
没有S3C.CLF的可以自己新建S3C.TXT,复制下面指令到TXT里再导入。
#, Delimiter
#~, Delimiter
*, Delimiter
+, Keyword
",", Delimiter
., Delimiter
:, Delimiter
::, Delimiter
;, Delimiter
>>, Delimiter
A, Keyword
AB, Keyword
AC, Keyword
ACALL, Control
ACC, Keyword
ADC, Control
ADCON, Keyword
ADD, Control
ADDATAH, Keyword
ADDATAL, Keyword
ADDC, Control
ADS, Control
ah, Keyword
AJMP, Control
al, Keyword
AND, Control
ANL, Control
AT, Keyword
ax, Keyword
B, Keyword
bh, Keyword
BIT, Keyword
BITR, Control
bl, Keyword
bp, Keyword
BTCON, Keyword
BTST, Control
bx, Keyword
C, Keyword
call, Control
CALLS, Control
cBegin, Control
cCall, Control
CCF, Control
cEnd, Control
ch, Keyword
CJNE, Control
cl, Keyword
CLKCON, Keyword
CLR, Control
CODE, Keyword
COM, Control
const, Keyword
CP, Control
CPL, Control
cProc, Control
CPSE, Control
CP_RL2, Keyword
createSeg, Keyword
cs, Keyword
CSEG, Keyword
cx, Keyword
CY, Keyword
C_T2, Keyword
DAA, Control
DATA, Keyword
DB, Keyword
DBIT, Keyword
DC, Keyword
DEC, Control
DECS, Control
dh, Keyword
di, Control
DIV, Control
DJNZ, Control
dl, Keyword
DPH, Keyword
DPL, Keyword
DPTR, Keyword
ds, Keyword
DW, Keyword
dx, Keyword
E, Keyword
EA, Keyword
eax, Keyword
ebp, Keyword
ebx, Keyword
ecx, Keyword
edi, Keyword
eds, Keyword
edx, Keyword
EI, Control
eip, Keyword
else, Control
EMT, Keyword
end, Control
endif, Control
endm, Control
endp, Control
enter, Keyword
EQ, Keyword
EQU, Keyword
es, Keyword
esi, Keyword
ET0, Keyword
ET1, Keyword
ET2, Keyword
(二)
宏定义:

x86 asm language =>双击=>Custom Parsing=>
label
\(\W*[A-Za-z0-9_]*\)\(:\)
constant
^\([A-Za-z0-9_]*\)\w+.equ
macro
^\([A-Za-z0-9_]*\)\w+.macro
variable
^\([A-Za-z0-9_]*\)\w+.ram_ds
variable
^\([A-Za-z0-9_]*\)\w+ds
constant
^\([A-Za-z0-9_]*\)\w+equ
voariable
^\([A-Za-z0-9_]*\)\w+ram_ds
namespace
#\([A-Za-z0-9_]+\)
(三)
注释定义:

Options=>preferences=>languages=>add=>src
新建SRC=>双击SRC=>Comments and Ranges=>add=>line=>comment single line=>range beginswith(;)
(四)
顔色设置:

options=>style Properties=>colors=>freground=>
(五)
支持汇编格式设置:

Options=>document options=>
三星单片机的后缀为:*.src

网友G:
EX0, Keyword
EX1, Keyword
EXEN2, Keyword
EXF2, Keyword
extern, Keyword
extrn, Keyword
F, Keyword
F0, Keyword
far, Keyword
FLAGS, Keyword
fs, Keyword
GE, Keyword
gs, Keyword
GT, Keyword
HL, Keyword
IDATA, Keyword
IDLE, Control
IE, Keyword
IE0, Keyword
IE1, Keyword
if, Control
ifb, Control
ifdef, Control
ife, Control
ifndef, Control
IMR, Keyword
INC, Control
include, Keyword
INCS, Control
int, Keyword
INT1, Keyword
INTB, Keyword
INTPND1, Keyword
INTPND2, Keyword
INTT0, Keyword
ip, Keyword
IPR, Keyword
IRET, Control
IT0, Keyword
IT1, Keyword
ja, Control
jae, Control
jb, Control
jbc, Control
jbe, Control
jc, Control
jcxz, Control
je, Control
jecxz, Control
jg, Control
jge, Control
jl, Control
jle, Control
jmp, Control
jna, Control
jnae, Control
jnb, Control
jnbe, Control
jnc, Control
jne, Control
jng, Control
jnge, Control
jnl, Control
jnle, Control
jno, Control
jnp, Control
jns, Control
jnz, Control
jo, Control
jp, Control
jpe, Control
jpo, Control
JPR, Control
JPS, Control
jr, Control
js, Control
jz, Control
LCALL, Control
LD, Control
LDC, Control
LDCD, Control
LDCI, Control
LE, Keyword
leave, Keyword
LJMP, Control
LMOD, Keyword
LPOT, Keyword
LT, Keyword
macro, Control
MI, Keyword
MOV, Control
MOVC, Control
MUL, Control
NAME, Keyword
NC, Keyword
NE, Keyword
near, Keyword
NOP, Control
NOV, Keyword
NZ, Keyword
OR, Control
ORG, Keyword
ORL, Control
OSCCON, Keyword
OV, Keyword
P, Keyword
P0, Keyword
P0CON, Keyword
P0CONH, Keyword
P0CONL, Keyword
P0EDGE, Keyword
P0INT, Keyword
P0PND, Keyword
P0PUR, Keyword
P1, Keyword
P1CON, Keyword
P1EDGE, Keyword
P1INT, Keyword
P1PUR, Keyword
P2, Keyword
P2CON, Keyword
P2CONH, Keyword
P2CONL, Keyword
P2PUR, Keyword
P3, Keyword
P3CON, Keyword
P3EDGE, Keyword
P3INT, Keyword
P3PUR, Keyword
P4, Keyword
P4CONH, Keyword
P4CONL, Keyword
P5, Keyword
P5CONH, Keyword
P5CONL, Keyword
P6, Keyword
P6CON, Keyword
P7, Keyword
P8, Keyword
P9, Keyword
PCON, Keyword
PDATA, Keyword
PL, Keyword
POP, Control
proc, Control
PS, Keyword
PSW, Keyword
PT0, Keyword
PT1, Keyword
PT2, Keyword
PUBLIC, Keyword
PUSH, Control
PWMCON, Keyword
PWMDATA, Keyword
PX0, Keyword
PX1, Keyword
R0, Keyword
R1, Keyword
r10, Keyword
r11, Keyword
r12, Keyword
r13, Keyword
r14, Keyword
r15, Keyword
R2, Keyword
R3, Keyword
R4, Keyword
R5, Keyword
R6, Keyword
r7, Keyword
r8, Keyword
r9, Keyword
ram_ds, Keyword
ram_org, Keyword
RB8, Keyword
RCAP2H, Keyword
RCAP2L, Keyword
RCF, Control
RCLK, Keyword
RD, Keyword
REN, Keyword
ret, Control
RETI, Control
RI, Keyword
RL, Control
RLC, Control
RR, Control
rr0, Keyword
rr10, Keyword
rr12, Keyword
rr14, Keyword
rr2, Keyword
rr4, Keyword
rr6, Keyword
rr8, Keyword
RRC, Control
RS0, Keyword
RS1, Keyword
RSEG, Keyword
RXD, Keyword
sbc, Control
sBegin, Control
SBS, Control
SBUF, Keyword
SCON, Keyword
SEGMENT, Keyword
sEnd, Control
SET, Control
SETB, Control
si, Keyword
SIOCON, Keyword
SIODATA, Keyword
SIOPS, Keyword
SJMP, Control
SM0, Keyword
SM1, Keyword
SM2, Keyword
SNZ, Control
sp, Keyword
ss, Keyword
STOP, Control
STOPCON, Keyword
STPCON, Keyword
struc, Control
sub, Control
SUBB, Control
SUBC, Control
SWAP, Control
SYM, Keyword
SZ, Control
T, Keyword
T0, Keyword
T0CON, Keyword
T0DATA, Keyword
T1, Keyword
T2, Keyword
T2CON, Keyword
T2EX, Keyword
TABRDL, Control
TACON, Keyword
TADATA, Keyword
TB8, Keyword
TBCON, Keyword
TBDATA, Keyword
TCLK, Keyword
TCON, Keyword
TF0, Keyword
TF1, Keyword
TF2, Keyword
TH0, Keyword
TH1, Keyword
TH2, Keyword
TI, Keyword
TL0, Keyword
TL1, Keyword
TL2, Keyword
tm, Control
TMOD, Keyword
TR0, Keyword
TR1, Keyword
TR2, Keyword
TXD, Keyword
UGE, Keyword
UGT, Keyword
ULE, Keyword
ULT, Keyword
USING, Keyword
VECTOR, Control
VENT0, Control
VENT1, Control
VENT2, Control
VENT3, Control
VENT5, Control
WR, Keyword
WTCON, Keyword
WX, Keyword
X, Keyword
XCH, Control
XDATA, Keyword
XOR, Control
XRL, Control
Z, Keyword
~, Delimiter

网友G:
有字数限制,只能两次了。
还不明白的到QQ群:17618779共享下更详细的。

网友H:
有机会我写一个源代码读写软件

网友I(2015-04-26):
哪里可以下载到asm类型的定义文件

网友J(2019-06-21):
引用 网友G:
SOURCE INSIGHT3.5增加三星单片机汇编指令操作说明(一)
导入汇编指令:
Options =>Preferences=>x86 asm la ...

函数呢?没函数的Custom Par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