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GSM模块,用过的推荐下

楼主(2008-03-11):
听说是华为的GTM900性价比比较高,对吗?不需要TCP/IP就可以,知道的帮个忙,哪买?多少银子?

网友A:
西门子的TC39I

GPRS的很好用

网友B:
我在用TC35做短信呢

效果很好,另外GSM通信跟TCP/IP没关系,楼主是不是不太明白GSM的实现方式呢?

网友C:
模块做底版很麻烦 还不如买现成带底版的 或直接用手机

楼主:
楼上几位老兄

我是要用GSM模块来做短信通信,即单片机接收到一些数据后通过短信发送给指定手机号,而且接收别的手机发来的短信作出相应运作.不知道TC35/39要多少钱一个?我在东莞.有这边的供应商最好.谢谢几位.

网友D:
我来说说

  一般可以分为 带协议栈和不带协议栈的两种,自然前者要贵一些
  主要厂家:
      1 摩托罗拉 g18  G24(简化版,带edge版,普通版)
      2 西门子  tc35i tc39i
      3 wavecom(+索爱) GR64 (带嵌入式开发,如果任务简单可直接省掉单片机,用工程c编写,本人做过一段时间)
      4 华为GT900
      5 诺基亚 N12(支持java 开发)
   以上几款有过简单接触,可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B:
我用的TC35模块大概九十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