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没理解LZ的意思,**绝对是有外部信号介入的,

楼主(2008-03-13):
OTP的单片机在没有引入外部条件参与的情况下,能不能生成一个随机数.例如10个LED,要求每次开机随机亮其中一个.

网友A:
是的,你这属于外界时间介入的一种

比如等待通讯、电平变化、按键、遥控输入等一切能输入的信号,把之间的一个活多个时间作为变量,或者干脆等待的时候就不断的跑随机函数

另一种方法就是采集环境的温度、噪声、其他实时钟等一切不好控制的量,把按一定方法运算后作为随机函数的次数

反正,
在单片机的内部世界里,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要真正的随机必须得有外界条件的参与,比如介入时间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汇编的不知道,但是知道C语言里有随机函数可以调用,不过你得修改初始化函数,不能一上电就把RAM初始化,这样的话随机函数就不**了,也就是说你得保证每次上电,传入随机函数的变量(RAM中的一个或几个)是随机的

网友C:
用库函数产生伪随机数

网友D:
呵呵,可以是可以,但要注意好好的保留其“种子”

网友E:
一般对未定义的空间访问会是随机的

有些51的DATASHEET是这样说的

网友F:
我觉得用随机这个词不大好,用未知比较好。

网友D:
还不如用“随意”更好,未定分布的随机数就是随意数。

网友A:
6楼错,支持4楼的观点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显然不行.在单片机的内部世界里,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要真正的随机必须得有外界条件的参与,比如介入时间

网友F:
问题是有些数据它的确是确定的,但是却是未知的。

网友H:
需要保存种子

如果你需要开机就要的话。

网友I:
随机

随机函数是根据一个计算公式由“种子”算出来的,只要种子确定,即使未知,算出来的随机数也是确定的。只要种子变化,便可以做到随机。

网友J:
re

看我个人信息。。。

楼主:
问题是:最初的那颗种子繁衍下来的种子总是确定的.

你的那颗种子在每次开机后都是确定的.那么第二,第三..第N颗种子也总是确定的.如何让它不确定呢?

网友D:
这就是“伪”和“真”的区别,别管它,就统计而言相符就

网友K:
我弄的歪招之一~~

增加一个开机键,按一下就开机,再按一下就关机,开机的时候,按键采用弹起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按键弹起后设备才输出用户可体会到响应,此时用户才认为设备真正启动,否则只在那检测按键按下的时间,并用这个时间做为本次的种子,人手按下按键的反应时间每次都是不尽相同的,这本身就是随机的了^^

楼主:
是否能读RAM里的数据呢?

通常,单片机的厂家都会声明RAM在开机的时候具有不确定性.如果用这个不确定性产生种子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L:
随机数的关键是它有随机性

当基数足够大时,随机数的值就会表现出概率均等性。
哈哈,引入时间也许是比较典型的作法,yewuyi的方**让用户时间长了摸出门道来的。

网友M:
niu

tai niu la  ni men

网友N:
我的随机数。

我是声明一个变量,在主程序中不断增1.
只要取数的时间是随机的,那么取值就是随机的。
我是几天才用一次那个随机数,所以还可以。
当然还可以在随机事件里(例如中断)中,再来个增1.

网友O:
简单的随机数产生,在主循环读计数器的低几位。

只要主循环足够长即可,读到后按某种方式修改计数器即可。

网友P:
单片机开机时RAM不是不确定的。。

单片机开机时RAM不是不确定的。。
我认为很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是错误的
当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内部时,对于该内部有程序的单片机,其内部的RAM是确定的,如地址20H上电时是45H,再次上电,该地址的值依旧是45H.
而程序重新下载一次到另一个单片机,该地址就可能不是45H了。
其实我也认为RAM应该和ROM(程序空间不会有什么联系的),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这是我用HT(盛群OTP)单片机发现的,难道有可能是这种台系的单片机特有的结构?

网友Q:
噪音可以利用的

可以用运放放大白噪音,用比较器输入到一个io端子上,cpu没事就采集该io上的信号,并把它移位组装,这样组装出来的数据应该是随机的了吧。
但与楼主“无外界参与”的题设不相符。

网友R:
哈哈,

楼主是不是想做什么赌博的游戏机啊,我可被它毒害不少啊

网友S:
这样应可以!

第一次运行不管了!
单片机正常运行时,定时中断计数,并记入EEPROM做为下一次用的那个随机数。那么每次工作的时间是随机的。这个开机的随机数也就有了。

网友D:
LS:这样一来你的EEPROM就要遭殃了。

网友S:
呵呵!你定时可以做长一点!

网友D:
如何长法?mS,S,...,H,D,M,Y,...

网友S:
哈哈,根据需要了

而且eepROM也可以动态的写!不写一个固定的地址!办法总有的!

网友D:
若硬要如此,那就让它(EEPROM)受累了。

网友K:
俺的做法用户是不可能摸出门道的~~

他想摸也摸不上~~

US级的变动对于用户的手按动作和按键的机械弹性延迟来说,根本是一个不可控的变量……

网友T:
按键 静电 电源噪声 多是可以利用的

网友U:
28楼可以保证开机随机,但是必须关机(或掉电)存储

网友V:
曾经做过

上电启动8位永不停止的定时器(初值为0),需要随机数时取计数值,即得范围是0~255的随机数,可以再根据需要进行范围调整,或改变定时器初值,尽此而已.

网友V:
简单呀

使用定时器

网友W:
外面价格RC电路,用时间就会得到每次不同的随机数

网友X:
可以用定时器来做啊!

开启一个定时器,然后想要随机数的时候就去读寄存器里的后面若干位的数据,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Y:
比较简单

    1、设定一个随机变量存储器。
    2、在不同的系统的分支处增量或者减量。
    3、时间中断计数器与之参与一系列的运算,这样就可以产生随机数了。

楼主:
可能很多人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其实要求很简单.条件有两个:
1.不需要外界信号介入.
2.OTP单片机.也就是不能用eeprom的.
    要写的程序要求也很简单:   单片机只接了10个LED,要求每次开机随机亮其中一个,无论你的程序经过怎样的处理,达到这个目的就OK.(重要的一点:不要每次开机老是先亮某一个灯,然后按相同的规律运行.),都说比较简单,但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实现的.

网友Z:
确实很难实现

网友AA:
加个EEPROM就可以了本人做过

加个EEPROM就可以了本人做过 不过要看你的成本上能不能加几毛钱

网友AB:
只能产生伪随机数。

可到以下这个空间的技术天地中找到相关**。
http://user.qzone.qq.com/38827251

网友AC:
前面已经有人说出了.利用timer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AD:
这样行不?

可以从定时计数器中读取数据看看

网友AE:
*

似懂非懂

网友AF:
事实上

有些人不管3721,就回答说没随机的,楼主的意思是编写个程序实现大体的随机,肯定可以的咯!

网友AG:
簡單啦

你如果有外部輸入信號,比如按鍵,就用被按的時間來決定random

网友AH:
这个很简单,够随机

加电初始化之后开外中断,开一个计数器,等电容上电压建立起来产生中断时,将计数器里面的数值取出,低几位一定是随机的,因为电容的充电时间相对计数器的高速计数是不确定的。
程序实现起来也很简单。

网友AI:
楼主的思路应该变一下

不需要外界信号介入??
要做随机数,肯定需要有变化的东西来参与,内部来讲,RAM或许可以利用,但你选的MCU不知能否用RAM实现,你可以试。但必竟不是能通用的做法。
如果你的MCU还有空的IO的话,利用这个IO,可以引入外界变化的信号(或者不确定的信号),简单的话就接个电阻和电容,软件上再处理就OK了。

如果真的不从外界引入,那就太难了。。。。当然也许你选的MCU还有些特别的资源可以利用。。。

网友AJ:
54楼方法还不错

网友AK:
胡思乱想

用ad测试系统电流,这个参数还是变化挺大的.
而且应该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AL:
开机后把所有的RAM内容加起来

   总有变化的

网友AM:
楼上的似乎可以。

但是有的编译器 启动代码里,把所以的ram都清空了。

还有掉电小于5秒的话,绝大部分ram里面的数据是不变的。上电后对于同一个单片机大部分ram每次都是一样。但是把所有的都加一遍似乎是可以的。

如果程序是固定的,没有不可预知的分支,定时器应该是不可以的。
AD的成本比较高。
我倒是知道delta-sigma里面的噪声发生器是怎么做的。用个二极管就可以。噪声是随机的。

网友AN:
那街上玩的**?

我一同学毕业设计就是老虎机,用的是PIC单片机。如果没不能产生随机数,那是不是可很有可能每次都买种?

网友A:

当然可以做到真正的随机

如果没有保存数据的话,那么每次上电后自动演示的内容肯定是一样的,
但是,只要人一动按键、投币等,时间、间隔、数量等就都可以作为外界参数来介入了

不过呢,别人可不一定给你真正的随机哦,要在程序上作弊太容易了....

网友Z:
xwj说得太对了

网友AO:
硬件可以做伪随机数发生器

弄一串D触发器串成一个环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