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LCD花屏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发现个问题 在用仿真器做字符LCD的时候 运行的时候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把仿真器停下来 屏就会花,不过花屏也不是每次都这样.有时候而已 会是什么问题呢?

考虑是时序的问题,但是时序问题的话那应该运行的时候就会出现花屏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是仿真器停下来的时候才会出现.用的是weifu的仿真器

网友A:
嘿嘿

确实是时序的问题。不是时序的“序”有问题,是时序的“时”有问题。
具体说来就是脉冲宽度不够,在仿真模式下,由于仿真器会引入一定的延时,使得脉冲宽度增加了,实际运行时,这个附加的延时没有了,导致脉冲宽度不够,试试把形成脉冲宽度的延时增加一点,注意高电平期间和低电平期间都可能延时不够,反复试试,就可以确定问题是由哪一个(些)脉冲宽度不够引起的了。

网友B:
LS答题不全面,我最近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以前已经生产过1万套都没有问题,现在确出现了,我认为主要和器件有关!

网友A:
嘿嘿

回LS:当然和具体的LCD模块型号、批次有关啊!
但出现仿真运行不花,实际运行花,基本可以断定是时序的时出问题了,不同型号、批次的LCD模块有不同的时间要求。

楼主:
谢谢帮助

谢谢你们帮助.我换了液晶也试了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现在调整时序试试,看能不能有所改善.

网友C:
估计跟时需也无关系.因为:

方针器停止时,是不对LCD操作的.即使时需不对又如何?我没有操作.所以多半是干扰造成的.可以考虑显示程序,程序要足够健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