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延时子程序

楼主(2008-03-14):
近期在网上看到一个通用的延时子程序,如下:

C51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N = 1000 时间为1S
{
  unsigned int i;
  for(;N>0;N--)
     {
      for(i=0;i<124;i++)
        {;}
     }
}

我有点疑问哈,按他这样用的话,是不是不论用到哪延时时间都比较准确啊?
比如 ,我用的单片机是w77e58,delay(200)就差不多延时200ms吗?跟其他的有没有关系哈?谢啦!

补充一点:我用的晶振是24M的。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影响MCU的效率

网友B:
跟晶振频率和指令周期有关

楼主:
再问...

一个for(i=0;i<124;i++)语句的机器周期是几个哈?

楼主:
问ayb_ice

我用这么个延时程序,主要是还想在定时器中断里面用,要不然在延时程序里利用定时器计时的话,就在定时器中断里用不成了啊!

网友C:
优化级不一样定时也不一样哦!

网友:
自己拿KEIL编译一下看汇编代码了

还得自己计算,例如12M情况下KEIL编译的
void delay1s()//12M晶振下实现1s延时
{
    uchar h,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116;k>0;k--)
                for(h=214;h>0;h--);
}
汇编下刚好也是1S
C:0x0003    7F05     MOV      R7,#0x05
C:0x0005    7E04     MOV      R6,#0x04
C:0x0007    7D74     MOV      R5,#0x74
C:0x0009    7CD6     MOV      R4,#0xD6
C:0x000B    DCFE     DJNZ     R4,C:000B
C:0x000D    DDFA     DJNZ     R5,C:0009
C:0x000F    DEF6     DJNZ     R6,C:0007
C:0x0011    DFF2     DJNZ     R7,C:0005
C:0x0013    22       RET

楼主:
一个简单的疑问

c语言写的程序用KEIL编译后在哪看汇编代码哈?

网友D:
#pragma SRC 或者启动仿真后打开汇编窗口

网友E:
通过这样程序空跑延时不是上策

通过这样程序空跑延时不是上策

大大影响执行效率,听高手说用定时器进行延时,但一直不解,只好先用KEIL 自带的RTX_TINY了,请熟悉定时器延时的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都是书本害的

一开始就不要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