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干扰386,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15):
单片机电路,89S52控制AP8921A语音电路,用386驱动扬声器,不放音就听到扬声器有明显的象自激一样的声音,而拔掉单片机,就是扬声器正常的交流声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386输入置低

加静音电路.

楼主:
如何加386输入置低,加静音电路?谢谢?

网友B:
线路搭配,PCB设计等处理不当均会导致此类问题,

没看到实物,都只能凭猜测和经验给你建议~~~

网友C:
“搭配”不当,“处理”不当,谁的错?

楼主:
楼上的你们好!看看原理图

网友D:
应该还是PCB布线不良造成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否指教一下PCB的排布法

网友E:
VCC用电感分开并接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