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C++6.0里面如何生成DLL文件及LSB文件啊?!

楼主(2008-03-17):
我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请各位大侠帮我指点一下,多谢了!我想用LabVIEW软件调用VC++6.0编译生成的DLL及LSB文件,出现以下问题,如何解决.
--------------------Configuration: CINExample_add - Win32 Debug--------------------
Performing Custom Build Step on .DebugCINExample_add.dll
D:VCINlvsbutil: error building resource file: 1
Error executing c:windowssystem32cmd.exe.

CINExample_add.dll - 1 error(s), 0 warning(s)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17101021836.jpg

楼主:
没有高手出来帮忙指点一下吗?是不是贴错地方了....

网友A:
同意2楼

楼主:
找"王紫豪","computer00"出来帮我一下,多谢了!

网友B:
用是用过,不过没遇到过楼主这个问题。

提示说Error executing c:windowssystem32cmd.exe.
也许是你的电脑中没有cmd这个东西,或者是设置的路径不对。

楼主:
"computer00"就是牛!!!我的c:windowssystem32

里面有一个cmd.exe文件,但双击它时一闪就不见了.好像没有DOS命令似的,不知上面的问题如何补救.为啥我这个问题在网上也有很多人遇到过,没有解决的.但从网上找出几种VC++6.0生成LSB例程,一步一步按例程做没有一个成功的.
难道LABVIEW软件不用直接调用C语言(AD采集函数)?

网友C:
CMD.exe可以打开一个“假DOS”窗口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电脑中过病毒,感染了

“里面有一个cmd.exe文件,但双击它时一闪就不见了”

你可以去别人好用的电脑上复制一个cmd放进去再试试。

网友D:
同意圈圈的说法

楼主:
从另一台计算机上拷贝CMD.EXE文件,还是不行啊?!如何做啊?

做过的高手,请出来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B:
运行cmd.exe,要能打开一个DOS窗口的。如果这个都不行

先给你的电脑杀毒吧。不然你重新复制过去的,又马上被感染了。

网友E:
00说的是

楼主:
看来我的电脑是中毒不浅啊!上次重装了操作系统,还没杀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