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的I/O口检测一个弱脉冲信号?

楼主(2008-03-18):
想用51单片机的I/O口检测一个脉冲信号,
作为程序继续执行的一个条件
脉冲时间在0.2ms左右,
信号强度只有毫伏级
如何才能实现I/O口检测这一信号呢?

网友A:
先放大

然后再进IO

网友B:
也可以用自带的比较器——如果有的话

网友C:
mV级的信号肯定要放大

网友D:
还要看看波形

放大后是不是需要整形.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下放大器件啊?

这个脉冲是线圈感应出来的,波形类似于一个不规整的正弦波。
想通过这个脉冲触发单片机的中断,作为程序执行的一个条件

网友E:
只要是放大就行

楼主:
9楼的电路里用的什么芯片呢?电源电压有要求么?

由于感应出来的脉冲信号类似一个正弦波,存在一定的震荡,放大后会不会触发多次中断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F:
lz是菜鸟

是需要的数字0,1不是模拟信号,用个比较器就行了。我估计的。

楼主:
是不是还要加一个比较器呢?

由于线圈感应出来的脉冲信号类似一个衰减的正弦波,存在一定的震荡,放大后会不会触发多次中断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G:
那就滞回比较呗

网友E:
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是直接用仪表放大芯片好还是自己搭一个?

谢谢9楼,这个电路我在书上找到了。

网友H:
别担心振荡。

产生多次中断也无所谓,软件里处理一下就行了!
建议用一个双运放,前级先放大,后级作比较。
既经济,又实用。

楼主:
软件如何处理呢?

是屏蔽后续中断,延时一段时间载开中断?
这样如果两次脉冲之间存在重叠的话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