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20):
外围电路?掉电模式应该在50uA左右。

楼主:
RE

我外围电路的电源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当要执行进入掉电模式之前,就把外围电路的电源给断掉了,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

网友B:
还是检查你的电路吧

楼主:
RE

外围电路我测过的,大概30几微安的电流,可现在是总的掉电模式下的电流有将近3MA啊.

网友C:
不可能

要么是没有进入掉电模式

要么是哪里有漏电

楼主:
RE

进入掉电模式了哦....
是不是单片机要关闭一些什么功能啊?
我今天用AT89C2051试了下,一点外围电路也没有,就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在跑,在掉电模式下,也有1.5MA的电流哦.
怪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