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与data flash的区别?????

楼主(2008-03-20):
谁能解释一下:

   (单片机芯片中)

    flash与data flash,data RAM与programmable RAM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在使用中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它们,谢谢!

网友A:
嘿嘿

flash,可能用来存数据也可能用来存代码或者都存,
只能存数据的叫data flash,只能存代码的或者代码数据都能存的一般就笼统的叫flash
RAM也类似。
programmable RAM没听说过,因为没有unprogrammable的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