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怎样在Keil中生成头文件!!!!!!!!!!1

楼主(2008-03-20):
 各位楼主,请帮忙解释哈!!!谢了

网友A:
生成?都是自己做的啊,新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保存为*.h

网友B:
嘿嘿

//生成头文件的专用函数
#define N     头文件包含的字符数回车换行也算字符

hf gen_h_file()
{
    for(i=0; i<N; i++)
    {
         用键盘敲第i个字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