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eeprom大伙都怎么用

楼主(2008-03-21):
我想:大概整个eeprom里面会有个分配吧.哪些信息是必须存进去以方便应用得?存哪里?

网友A:
还有这回事?我就几乎不用EEPROM。只有掉电要保存的没办法

网友B:
那是当然

楼主:
ls给点小提示吧

该怎么做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 ARM不用eeprom

如果是另外保存数据可以使用24C01系列

楼主:
ls

得朋友,我就是用得AT24C16,只不过我不知道2k空间是不是需要根据应用划分,还有就是对eeprom来说有没有一些经验性得东西如标志之类的需要考虑以方便、可靠的应用

就如读三次有两次相同就确认读出来的数是对的之类的

还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