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请问一下SM、AT和STC的20脚的CPU不能通用,在程序里应该怎么改?因为我做调试时都是用STC的,但由于STC抗干扰比较差,批量时改成别的,但写进去就有些不同了,不知道该怎么改,请教一下高手们。

网友A:
re

管脚重定义
还有20脚AT和STC的RAM不同的,如果超写了内存
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