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 P2口位操作没有反应?救急!!

楼主(2008-03-24):
我的一个程序段如下:
for(i = 0;i < 8;i++)
    {
    /*    if((Vdatain & 0x01)==1)
            P02 = 1;
        else
            P02 = 0;*/
        P02 = (Vdatain & 0x01);
        delay(10);
        P01 = 1;
        delay(10);
        P01 = 0;
        if (i == 7)
            break;
        Vdatain >>=1;
    }
    delay(10);
    delay(10);
    P24 = 1;
    P03 = 1;
    delay(10);
    P03 = 0;
但是运行后P24引脚监测不到高电平,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嘿嘿

不严谨,标题与内容不一致。
P0口的那两个位正常吗?没说

下面这个似乎有点“脱了什么放什么”的感觉:
if (i == 7)
  break;
这不是在循环里吗?i==7了,自然就退出来了嘛!

LZ说P24上没有高电平,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又改写了P24呢?

建议测试的时候在最后加一句“while(1);”让程序在这里死循环,就可以有时间拿表量量P24了,其他的腿也可以量一量,心里就有底了。测试没问题了,去掉这个死循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我为了测试P24上的电平,正是在后面加了个死循环
问题就是那样

网友B:
晕倒,你的口写错拉

P02!=P2

网友A:
嘿嘿

LZ的P01、P02、P03、P24是如何定义的呢?

正确的定义之一应该是: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24    =    P2^4;

另外,这些引脚外部有没有接什么负载?   P0口上有没有接上拉电阻?
P24上如果接了负载,有可能是被负载强制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