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23本本并口不能接自制的AVR ISP

楼主(2008-03-25):
自制的AVR ISP 就是一个244那种,在台式机上验证了,可以使用,现在放在本本上为啥不能用了呢。有哪位用过吗?指点一下呀。

网友A:
是并口工作模式设置不对吧

换个模式试试看

楼主:
那个双龙的下载软件,每种模式都试了,

难道并口真的挂了,但设备管理器里显示还是正常的呀。

网友B:
我的T30也不可以

不是设置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跑到BIOS里去改改看看……还有,看看并口的资源范围是否和

台式机一样……

网友D:
得到BIOS里改

LS说的对,进BIOS中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LS能说一下,改哪里吗?

网友E:
地址 378 模式 ECP

楼主:
谢谢,中午回家试试

网友F:
软件

IBM有专用的配置软件,名字我忘记了,自己找找。我记得是EPP模式。
这个问题郁闷了我半年。不配置的话是H*****模式,不能用

楼主(2010-04-09):
确实是模式不对,上次改好了,这次又忘了,顺便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