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帮助,谢谢.

楼主(2008-03-25):
麻烦各位大师推荐一款低功耗单片机,能用汇编语言的,谢谢.

光一个单片机在跑时,要求功耗为50UA左右,谢谢.

网友A:
这要看跑多少M了

网友B:
看情况

找个有"GREEN MODE" (咱单片机用习惯这个名字了),只有 32.768K CRYSTAL 在跑,还是挺省电的,50UA能做到,不过速度肯定比较慢.......当然,芯片应该会有PLL电路,主频跑程序,用绿色模式剩电,这样下来的效果就可以的了,考虑到价钱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台湾方面的芯片,有能满足你的要求的(具体就不做广告了........)

另外是看你项目的要求了, 其实让单片机工作 10MS ,然后休眠 90MS 这样来工作的话,平均下来耗电还是不多的.看具体要求了 ......

网友C:
3楼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