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2303的手机数据线可以与STC89C52通信,却不能下载?

楼主(2008-03-26):
(无正文)

网友A:
STC那下载软件兼容性很不好

用CH340,下载成功率较高

网友B:
把下载速度调小点,比如9600就可以下拉

楼主:
无论怎么调波特率都不行,可能这下载线不兼容软件吧

网友C:
板子要自带电源。

通讯耗电小,所以能成功,下载耗电大,板上要自备电源,另外尽量降低波特率。
用USB转出来的串口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是用机上自带串口好,或者是用BBL的串口扩展卡比较稳定。

网友D:
我用pl2303hx很稳定啊,pl2303倒容易死

楼主:
我的也是pl2303hx来的

是西门子6688的刷机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