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如何让STC89LE52跑起来?

楼主(2008-03-27):
我用KEIL  想先让单片机跑起来  有实验程序  但是不知道如何让单片机跑起来。。。。。。

请教大家了  KEIL的器件里我好像没有找到STC的啊?

网友A:
回复风中舞者

安装一个完整版的Keil,一般评估板里面没有STC器件。或者你可以选择ATMEL的来代替。
在Keil里面将编译好的*.hex文件,用STC-ISP软件,通过串口下载进去就OK了。
那个软件可以去宏晶科技的网站下载

网友B:
直接把编译好的HEX文件下到片子里去就是

STC是51兼容芯片,51能跑的它都能跑。
随便找个89C52就可以了,你自己要知道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