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的内部 RAM是不是不能用来跑程序?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楼主想省点电

网友:
楼主能想到这个问题还是很伟大哈

真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B:
是把ROM的程序调进寄存器(RAM)里执行的吧

网友C:
re

    一般单片机的程序都是在Flash中跑,毕竟51的地址空间只有64K,还没有大到需要压缩的地步,
    32位系统一般都是先由bootloader启动,初始化Flash和SDRAM,然后把程序从Flash拷贝到RAM中(可能有解压缩的过程),再从RAM引导程序,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程序运行比较快,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Flash存储一些掉电不丢失的数据信息,

网友D:
没有必要吧

网友E:
硬件结构决定不行。

网友F:
关注一下哈佛和冯诺依曼就清楚了

网友G:
可以!

如果有外部的程序和RAM空间,可以通过切换WD Rd PSEN 来切换代码空间到RAM空间,RAM空间到地址空间;完全可以!

内部的就可以,因为地址不可以改变!

网友H:
RAM不一定快,FLASH不一定慢……

现在零等待的Flash满天飞……

楼主:
见笑了

见笑了
本来,想试试把程序由外部ROM里搬到外部RAM里去运行.因为用面包板,比较烦,就不想再接个外部RAM.突然间想到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数据/指令分开的结构内部RAM都不能用来跑程序?或者这些哈佛结构的处理器一般不会留内部RAM,都需要外接RAM?

static说的,好象用在外部RAM可以

网友I:
AT89C51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以前用过的一款SUNPLUS(也是51内核)的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在线更新程序。

网友J:
有些51确实程序可以在RAM里跑

比如XC866就有地址映射功能,程序可以在XRAM里运行。。。

网友G:
完全可以

51单片机的片内RAM空间和ROM空间地址是固定,不可以切换的;如果采用外部总线外扩RAM和ROM的话,就必须和WR,RD,PSEN参与寻址;这个时候如果PSEN切换到RAM,WR,RD切换到ROM就可以程序在RAM中执行;数据在ROM中读写!

不过在RAM中允许程序必须要给程序自身留有有一个可以使用的RAM空间,此事ROM就可以当作EEPOM用!可以实现IAP自编程!

网友H:
uPSD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