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操作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prog1:

 BYTE temp1,temp2;

   temp1=bcd&0x0f;
   temp2=(bcd>>4)*10;

   return temp1+temp2;

prog2:

 BYTE temp;

   temp=bcd&0x0f+(bcd>>4)*10;

   return temp;
请教为什么两个程序执行结果不一样,为什么呢

网友A:
bcd是什么类型?

网友B:
试试改一下: temp=(bcd&0x0f)+((bcd&0xf0)>>4)*10;

网友C:
也和bcd的类型相关

楼主:
bcd也是BYTE的 unsigned char

bcd也是BYTE的 unsigned char

网友D:
可以看下生成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