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MCU,我想成本肯定超低

楼主(2008-03-28):
1脚,13脚,14脚做输出,可能是PWM输出。
第2脚和第3脚分别接AT24C02的I2C通讯线。
4脚是电源脚(5V供电),11脚是地。
10脚接遥控接收头。
其它的脚都是空脚,估计是通用IO口没有用上。
IC封装为SO-14,除了以上说的外围就没别的东西了,看是象是一课MCU,可外围没见到晶体或RC之类的线路和复位电路,
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此类的MCU,我想如果真是MCU的话哪成本应是很低,不是MCU又如何做到遥控接收呢?遥控接收要能识别遥控码,不是接收到红外信号就处理的哪种。

网友A:
也许是MCU

内置RC振荡,内置复位电路。成本可能一两块钱吧。

网友B:
应该不会超过1块钱

网友C:
可能性多的去了。。。。

松翰,义隆,麦肯,佑华,PIC,矽泰...(可能还有海尔)...

网友D:
pic及其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