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用A/D方法扩展按键

楼主(2008-03-29):
   最近在做用2051的两个I/O口,扩展16个按键的项目,想用A/D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希望有做过的前辈指点一下,有汇编的参考程序更好,谢谢

网友A:
嘿嘿

用电阻分压实现,用按钮切换不同的电阻,形成不同的分压值,AD转换以后根据不同的电压值就可以知道是哪个按钮按下了。

网友B:
AD扫键原理简单,但要稳定可靠有点难

网友C:
电阻的选取 有点技巧,特别是你要求有双按键,多按键的时

楼主:
应该怎样编程呢我对A/D挺陌生

  请问,用软件扫描时如何编程呢,还有要保持稳定性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

网友D:
检测充放电时间

网友E:
确定电路比编程更重要

网友F:
16个很难的

尤其是有复用的情况下,最好是扩展或改换其他单片机

网友G:
一个8AD挂16个按键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2009-08-17):
楼上的各位大侠能不能给个AD复用键的程序

网友I:
AD按键程序?
你的硬件电路是单片机自带AD的?还是外加的AD芯片?
按键是怎么接的?
你的按键分配电阻是怎样的配比?
还有按键没有动作是上拉的还是下拉的?
这些问题要全部论证完毕才能有软件吧····
如果用AD当按键扫描还有什么复用。。那么省啊

网友J:
都好深奥啊!加倍努力

网友H:
我用C8051F330做了一个,简单的功能可以,组合时不好,实现起来有一些困难

网友K:
简单问题复杂化,在理论上讨论一下还是可以的,实际应用这么做那就是有点弱智了。如果非要用AD来做按键那么就用触摸屏吧,也是AD的,拿来用就完了呗

网友L:
又多知道了一点东西
高明哦
以前老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

网友M(2015-11-06):
电视机,7寸液晶屏 都是这样干的哦!!比较普及的做法!!我喜欢拆,我知道!:lol:lol
10k 4.7k  2.2k 1k  0.5k  10欧姆;6按键的。如果做组合按键,要去计算,并联阻值,再分压,拉开阶梯,防干扰!

网友B:
家里电视用的应该也是这样的按键,经常失灵,串键,真的是垃圾

网友N:
用过12个按键的,0,100,200,330,500,720,1K,1.4K,2K,3K,5K,11K。上拉选择1K,5V供电时每个按键之间拉开了0.42V,AD很容易检测的

网友:
说错了,不是上拉选择1K,是AD采样对地的电阻是1K

网友B:
引用 网友N:
用过12个按键的,0,100,200,330,500,720,1K,1.4K,2K,3K,5K,11K。上拉选择1K,5V供电时每个按键 ...

时间一久,按键接触电阻大了就开始串键,检测不到了

网友:
接触电阻应该不至于影响这么大吧?ad按键的稳定性和软件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