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怎么样把单片机内的数据转成EXCEL格式的文件呀?

楼主(2008-03-29):
客户要求
  要求将我采集的数据直接存到U盘,并且要求文件格式是EXCEL格式的。也可直接在电脑上读出数据。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单片机内的数据转成EXCEL格式的文件呀。网上找一大圈,没找着。

网友A:
你可以先转成CSV格式

就是数据之间加逗号
这个用excel就可以读成表,再用VBA之类做个小程序转换成好读的格式,并对每列加列名,就ok了

网友B:
呵呵,看来你是大脑短路了把……

做一个专用的PC软件,插入U盘后,用PC软件转化成EXCEL格式即可,否则麻烦多多

楼主:
回楼上,不是我短路了,是客户有这个要求。

  按道理应该可以做起来的呀。只是我现在不只怎么做罢了。li_mu 大侠的想法跟楼上差不多呀。
  如果我们知道了EXCEL格式是怎么回事,单片机按它的格式输出文件不就可以了吗?只是难易罢了,按楼上的想法,其实还不是要知道EXCEL格式是怎么回事,只是转换的平台切换到PC上呀?

网友A:
不一样,csv你在网上搜一下

就是可以在excel读的
我说的用VBA只是美化,不用的话也可以读,甚至你直接每行加回车换行也可以读,忘了问你的数据有几列?

网友A:
说白了

不要存成2进制,用atoi一类函数变成纯文本!
这样说应该比较清楚些

网友C:
测试了下,li_mu对的

新建文件sss.txt,内容为:
1,2,3,4,5,6,7,
2,a,d,f,g,h,j,
e,r,t,y,u,i,o,

改名为sss.csv
然后直接可以用excel打开。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楼主:
谢谢li_mu

谢谢li_mu

网友E:
直接用excel文件太浪费了,建个空excel文件都要10多K字节

楼主:
computer00说说呀

li_mu高人是帮我对付过去用户了,不过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直接产生建excel文件。10k不算什么的呀,现在2G的U盘也才200块。再说我们也不送U盘给用户,哈哈

网友E:
具体什么格式我也没研究过啊,不知道MS是否公开了里面的结

在MSDN里查查或者去MS网上找找,或者问问MS的技术,看是不是有这个东东存储的格式。

网友F:
xls就不用想了,还是cvs吧。简单可靠。

网友G:
我的数据存储也是这样的。

存成TXT的。
每一个记录后面加回车换行。每一个列之间加逗号分格。
然后需要的话就改成CSV文件名用EXCEL打开。
或者你单片机在存的时候直接就建立成CSV扩展名的就行了。

网友H:
超凡(excel)的xls属poi文件,看看java的po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