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音频方案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我需要做一个小系统,类似于MP3:从串口接收控制信号,选择播放FLASH存储器中某一个WAV格式的音频文件,其中FLASH存储器要求即插即用(类似于手机上存储扩展卡)

有以下问题请教大家:
1、选择单片机(比如MSP430,)还是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比较容易?

2、如果是单片机,选择44kHz,2声道,16bit采样的话,每秒从FLASH中取出44k*2*16/8=166kB数据送到DA,是否可行?

3、如何挂载可热插拔的FLASH芯片,选择哪种芯片比较合适(CF,SD,MMC,SM...)

刚开始接触嵌入式方面的东西,不熟悉,恳请大家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陵阳1050、山景、合邦等等等

太多的成熟方案了,不用你做什么,拿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