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JA1000初始化问题---中断

楼主(2008-03-30):
CAN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定义中断吧,,
我将
IER = 0X0D;(数据溢出,出错报警,接收中断)

在我读  IR  的时候 总发现 IR = 0X0E0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

                               谢谢

楼主:
求教SJA1000中断问题

请问 我的板子是89s52+SJA1000

单节点,自检测模式,自收发 250kbps 24MHz晶振

我用仿真器调试过程中,用查询的方法自接收,可以收到正确数据;

但当我设定接收中断以后,不能正常的运行中断,当我用万用表 20V电压档测量 中断脚(SJA1000 的16脚) 时(程序保持运行状态),发现中断脚的电压为低,并且同时触发中断,可以完成数据的接收

好像是我用万用表触发了接收中断一样,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大侠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