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BMP转为ARGB4444的算法讨论

楼主(2008-03-30):
我用掩码取色的方法试验效果不是很好,转换后的图片失真比较严重。

tmp=0xF000;
tmp|= ((*p1 & 0x00F0)>>4)==0 ? ((*p1 & 0x000F)) : ((*p1 & 0x00F0)>>4) ;//b
p1++;
tmp|= ((*p1 & 0x00F0))==0 ? ((*p1 & 0x000F)<<4) : ((*p1 & 0x00F0));//g
p1++;
tmp|= ((*p1 & 0x00F0) <<4)==0 ? ((*p1 & 0x000F) <<8) : ((*p1 & 0x00F0) <<4);//r
p1++;

我看photoshop转换的效果跟我是一样的,也不理想。
谁有好一点的建议?

网友A:
不明白

首先24位变成12位本身信息量损失。
其次你这个方法本来就会让颜色改变,而不仅仅是降低分辨率。

楼主:
就是因为失真严重,才请教各位有没有失真小的算法

网友B:
有,可以用空间混色的方法,但算法复杂

没有县城的软件,需要自己编
建议先自己去网上搜索图像处理算法的书看看

楼主:
xwj果然是乐于助人的高手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