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220V电源线的材料是多心铜线,改用多心铁丝线有什么问

楼主(2008-03-30):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大,容易生锈...

网友B:
再差也得用铝线

网友C:
听说还有铜包铝

网友D:
将来可以用碳纤维丝

复合碳纤维丝的电阻率为0.016欧米/平方毫米,是铜的90%

网友E:
现在很贵啊

网友F:
晕,用铁丝?真节约.

网友G:
电话线就是铁的或铜包铁

网友H:
看应用要求,也不是完全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