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电脑PC是如何通讯的啊

楼主(2008-03-30):
单片机和电脑PC是如何通讯的啊

网友A:
通常是UART

楼主:
ff

那电脑是如何发指令的和接收指令呢

网友B:
使用专用程序

或者自己编写PC程序

网友C:
lz找个串口调试软件,自己写单片机程序就明白了。

楼主:
ff

自己如何编写PC程序呢

网友B:
用VB或者VC比较容易

网友D:
LZ先弄本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