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的手机充电器是否都有经过3C认证?

楼主(2008-03-31):
到底3C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不可能都过

尤其不是原装的,说实在的,现在的公司能省则省,连我见到的一款诺基亚的据说原装的充电器(买二手6600带的说是原装的,看外观和引线也像,有黄色喷码,还有尼龙扎带,但是很轻),用了一段时间一个部位的绝缘层自己裂开了,把壳子打开一看,晕倒:里边的电路和最便宜的万能充的电源部分差不多,就几个元件,电路板的丝印模糊的看不清,工艺还没有万能充的好,这是过3C的产品吗?现在还有一个真正的原装充电器(买新诺基亚手机带的),等有问题了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前面的那个真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