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RAM的刷新

楼主(2008-04-01):
不知道现在大家一般怎么处理这个东西,是不是保证在20MS内写完RAM然后刷新就可以了?

我觉得锁存并不能锁存所有的RAM数据,那我改变RAM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两个重叠的现象?

网友A:
在刷新的时候不要改变RAM即可

其实改变也没有问题,因为刷新只是读数据发出去而已,刷新本身不会改变数据,但要注意可能会出现暂时显示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