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202能否用3.3v供电?

楼主(2008-04-01):
由于设计失误!选择了TL16C752B与max202通讯,TL16C752B是3.3V供电,因此有电压不匹配的问题,能否降低max202的供电电压来适应TL16C752B呢?

网友A:
202好象可以的

可以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max 有低压的,较贵就是

网友C(2010-08-03):
没问题,最低2v,看看手册

网友D(2014-04-23):
可以,拿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我用的是TL16C752B跟MAX232,用的就是1K和2K的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