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开关电源变压器请问都要什么设备和材料?
来自 2楼

楼主(2008-04-02):
磁性材料,各种规格铁氧体磁心,如果有其它磁性材料定货当然也要准备。
导电材料,各种规格圆铜漆包线,若干种厚度铜皮。
绝缘材料,骨架,各种宽度的自粘塑料薄膜(带),挡墙用的厚自粘塑料带,浸渍用漆,粘合用胶,各种厚度的纸。
绕线机,手动或自动。最好有一台平面磨床。
焊接设备,浸渍设备,烘干设备。
测试设备,万用表,万用电桥,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匝数测试仪,铁损测试仪。

网友A:
瞎扳一下

设备方面:
绕线机、匝比测试仪、短路测试仪、电感测试仪、匝比测试仪...
磁芯特性仪、浸漆炉、浸锡炉、烘干机、高压测试仪...
小四轮...

材料方面:
漆包线、磁芯、骨架、绝缘胶纸、清漆、锡条...

楼主:
LS 多谢,这样投资大概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