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了4个二极管?

楼主(2008-04-02):
(无正文)

网友A:
为了降压?

楼主:

不清楚,那里连住数码管的

楼主:

晕,这么多人看难道没人知道有什么具体用途吗?。。。。。。。。。。

网友B:
会不会怕一个管子太孤单,给它找几个伴???

网友C:
降压

一般是用电阻限流,比如串300欧电阻使段电流为10mA.

但是每段都需要加电阻。

用4个二极管串联给数码管的位驱动,可以起到与限流电阻一样的效果的。

4个二极管压降约2.8V   正好适合驱动数码管。数码管既亮也不容易坏。

以前还见过用317、7805驱动数码管那

楼主:

哦,挺详细的,谢谢哦

网友D:
我以前就是这么用的

可以省掉大量的限流电阻。

网友E:

防反冲电压吧,2个分压安全些

网友F:
降压

给LED用

网友G:
估计是降压的,不过最好不要这样玩

其实用LDO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