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波特率?波特率单位是什么

楼主(2008-04-02):
要求:不准翻书,不准上网搜索答案。请凭直觉回答。

稍后,匠人会有一个有趣的下文公布。

楼主:
关于波特率与比特率的概念

匠人按:以下是北航的编辑与匠人的一段MSN对话。为了表示尊重,特隐去编辑的姓名。请谅解。
------------------------------------

北航出版社**** 说:
匠人,你好!这个文件是我们出版社关于波特率、比特率概念区分的一个具体介绍。(匠人注:文件内容,见附文)
在你的书稿中用到了“波特率”,但是你的介绍和我们的“比特率”概念时一致的
如果把你的“波特率”改为“比特率”,你认为合适不?

程序匠人 说:
我看看。。。

北航出版社**** 说:
手记1最后一页讲到“2、串行通讯中的数据收/发同步问题”问题时你提到的:
原文1)一种常见方法是双方约定一个相同的通信速度(如RS232协议)。我们称之为波特率。所谓波特率(bps=bit/s),是指每秒钟传送的位(bit)数。这就要求有双方有相同的波特率,以便正确地识别被传输的数据位。常见的波特率可以设为4800,9600等等。波特率决定了通讯的速度。波特率越小,通讯速度越慢,同时出错率也越低。

程序匠人 说:
我看看,过一会回你

北航出版社**** 说:
好的

程序匠人 说:
在二进制中,波特率和比特率的数值是一样的,但是二者概念有点细微差别。而我们平时好像更习惯于说波特率。

北航出版社**** 说:
好的,那就按照您的原文吧,不做任何修改了

程序匠人 说:
不,还是改一下。等等

北航出版社**** 说:
哦 呵呵 好的

程序匠人 说:
(1)一种常见方法是双方约定一个相同的通信速度(如RS232协议)。我们称之为波特率。所谓波特率表示每秒种传输离散信号事件的个数,或每秒信号电平的变化次数,单位为band(波特)。这就要求有双方有相同的波特率,以便正确地识别被传输的数据位。常见的波特率可以设为4800,9600等等。波特率决定了通讯的速度。波特率越小,通讯速度越慢,同时出错率也越低。

程序匠人 说:
我们把定义改一下,如上文,你看可以吗?

北航出版社**** 说:
好的 我看一下

程序匠人 说:
另外,这段话中,有一点文字不通的地方,上次我发邮件给你时提到过,也请改过来。

程序匠人 说:
    原句:“。。。 这就要求有双方有相同的波特率, 。。。”修订为:“。。。 通信双方应采用相同的波特率, 。。。”

北航出版社**** 说:
 这样改最好了!

程序匠人 说:
(1)一种常见方法是双方约定一个相同的通信速度(如RS232协议)。我们称之为波特率。所谓波特率表示每秒种传输离散信号事件的个数,或每秒信号电平的变化次数,单位为band(波特)。通信双方应采用相同的波特率,以便正确地识别被传输的数据位。常见的波特率可以设为4800,9600等等。波特率决定了通讯的速度。波特率越小,通讯速度越慢,同时出错率也越低。

程序匠人 说:
这样是最终修订结果

北航出版社**** 说:
ok

程序匠人 说:
你们真仔细。。。
我自以为很认真,没想到在一些基本概念上,还是不求甚解。惭愧!呵呵

北航出版社**** 说:
呵呵 也不是。我觉得书稿有的概念应该抠,但有些还是应该跟着业界的习惯走,就像语言本身一样,不能太教条了。
所以跟您商量看 这两个概念当前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区别
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作用应该是相互的

程序匠人 说:
说实话,这些细节差别,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不会去区分的。
不过,写书还是严谨点好,免得误人子弟

北航出版社**** 说:
哦 呵呵
同意!呵呵 您的书写的确实不错!!

程序匠人 说:
呵呵,谢谢夸奖。汗颜无比。
尤其是上次,关于那个“执着”和“执著”之分。让晓柏鄙视了一把。

北航出版社**** 说:
呵呵 没什么的 其实那两个词是通用的,只是有一个是推荐写法,不当编辑的时候 估计小白都没有注意到呢

程序匠人 说:
小白?=晓柏?呵呵

北航出版社**** 说:
呵呵 是的 小白=晓柏

程序匠人 说:
高!

北航出版社**** 说:
您工作吧,有问题随时沟通。我希望能为您这本书锦上添花。但如果有作的不好的地方,也请指出来,不要客气!
程序匠人 说:
好,谢谢,回头聊

北航出版社**** 说:

-----------------------------------------------
附文:《关于波特率与比特率的概念》
波特率
“波特率”表示每秒种传输离散信号事件的个数,或每秒信号电平的变化次数,单位为band(波特)。即波特率所表示的是调制速度,是单位时间内传输线路上调制状态的变化数。即
Nb=1/Ts
式中:Nb——波特率;
Ts——码元的电脉冲信号宽度。
若传输的码元宽度为1μs ,则Nb=1 Mband。即每秒传送106码元电脉冲。所以速率高低与每个码元所占的时间有关。若每个码元的脉冲宽度越小,则传输速率越高。
比特率
“比特率”是指每秒传送二进制数据的位数,单位为比特/秒,记作bits/s或b/s或bps或。比特率与波特率的关系为:
R=Nb lbN  (b/s)                           (1)
式中:R——比特率;
Nb——波特率;
N——为一个脉冲信号所表示的有效状态。
二进制中,脉冲的有或无就表示这个码元状态的“1”或“0”。即码元有2个状态,式(1)中N=2。所以在二进制的情况下:
R=Nb lb2=Nb                                           (2)
即在二进制的情况下,波特率与比特率数值相等。
但如果我们用4种不同的电压幅值0V、2V、4V和6V分别表示00、01、10和11,则玛元有4种状态,式(1)中N=4。用这种信号传输数据时,每改变一次信号值就可用来传送2 bits数据。即
R=Nb lb4                                              (3)
在这种情况下,比特率和波特率就不相等。

网友A:
坐沙发,波特率=Baud Rate,闪人!

哈哈~~~~~~~

楼主:
不是脑筋急转弯

恳请请大家回答,要不然我后面的精彩下文就没法引出来了。

网友B:
bit的速率

单位当然是bit/s。是代表一种数据传送的速度的单位。
临时想出来设这样的。

楼主:
还有要回答的吗?

或者说,大家是否都同意孤独泪的解释?

------------------------------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bit的速率

单位当然是bit/s。是代表一种数据传送的速度的单位。
临时想出来设这样的。

网友C:
BIT PER SECOND.

每SECOND传送的BIT的数量

四大名捕2 http://www.6699.tv/aq/59738/ 功夫2 http://www.6699.tv/xj/59788/

网友D:
符号率

一般一个符号有两种电平,表示1bit数据。
有的编码方式,一个符号有4种电平,可以表示2bit数据。

网友E:
事实上,

波特率里传送的并不都是数据,
可以认为是时钟的频率。。。

网友F:
单位应该是字符每秒吧

波特率应该是每秒传送的字符数,如果所传送的每个字符只有两个电平,那么波特率就和比特率一样.

楼主:
终于有人提到“比特率”了

真相已经接近,匠人就不买关子了。其实这个下文已经准备好了,马上贴上来。。。

网友G:
基本同意8楼

位,包括开始位,停止位等

网友H:
以前学过

刚开始还怀疑单片机的串口为什么叫波特率,应该叫比特率才对,后来看大家都那么叫也就跟着这么叫了

网友E: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不过,搞学问就是要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含糊,

网友I:
学过数字通信的人应该都知道吧...

波特率是指传输的符号每秒,而比特是指转换为二进制信息后多少个bit每秒。在每个符号只能取两种值的情况下,
每个符号所带的信息就是1bit,这时波特率跟比特率在数值上相等。假设一个符号有N种取值,那么转换为二进制
后就有log2N位,相应的比特率就是波特率的这么多倍。

网友J:
挺有意思

网友K:
通信原理书上考过

网友L:
咳,买什么关子。

[ZT]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波特数,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信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通常以“波特每秒”(Bps)为单位。 波特率有时候会同比特率混淆,实际上后者是对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的度量。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码元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码元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

比特率

在数字信道中,比特率是数字信号的传输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二进制代码的有效位(bit)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每秒比特数bit/s(bps)、每秒千比特数(Kbps)或每秒兆比特数(Mbps)来表示(此处K和M分别为1000和1000000,而不是涉及计算机存储器容量时的1024和1048576)。

波特率

波特率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次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波特(Baud)。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如何区分两者?

显然,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四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2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两倍;八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3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三倍;依次类推。

网友M:
我认为波特率是特指异步通讯中指每比特数据码片的时间长

比特率更倾向按1秒为单位来统计数据传送速度。

比如9600的波特率,232的效率最高是8/10。比特率最高只能达到7680bit/s。

当然,我觉得这些术语关键是国内没有权威的词典来统一意义。
都是音译。

不妨查查英文里baud rate和bit per second的意义是怎样的。

网友M:
认真看了,果然差别大。

网友N:
感觉还是圈圈和HWM说的容易理解

个人瞎聊:

其实这应该是不同领域所使用的术语,没必要联系到一起又想办法怎样区分。

比特率——用在数字基带传输通信领域的术语,跟波特率几乎无关。要是不清楚,知难行易,就认为无关好了。免得概念混淆。在单片机/RS232通信技术中就干脆不用波特率这个术语。

波特率——用在模拟高频调制(解调)通信领域的术语。像56K“猫” ,ADSL“猫”,数模转换之后都是正弦波模拟信号传输,什么调幅/调频/调相/QAM ,另一种技术领域。那边没有比特率这个概念。用其他术语表示,码元?它们更关注数据在两地之间移动的效率,而不是传输的速率。

也许是在数据通信技术发展之前模拟通信技术更成熟,所以波特率这个术语耳熟能详,影响到后来的数字通信领域;

既然不涉及模拟通信技术,不提波特率的概念是不是更好。两边不搭界,越区分概念越模糊。(那是通信专业学生的事情。)

网友O:
串口的传输速度

串行口每秒传输数据的位数。单位 bit/s

网友P:
学习了

有时会用示波器量一下信号以做验证,还真的没这么较真过,期待匠人的新书

网友Q:
信号电平变化次数??

或每秒信号电平的变化次数,单位为band(波特)???????

网友R:
哈哈,看到这题目,首先想到bps

bps和Bps这两概念要分清,USB全带带宽为12Mbps,最初还以为每秒能传12M字节,后来搞清楚了,原来是12M的bit流。

网友S:
拼写?

匠人,您是不是拼写错了?
好几处都说单位为波特(band),是否应该是baud?

不过这贴确实是好帖,强调准确的概念,这是我们大家都忽视的。

楼主:
谢谢三块石头的指正

楼主:
一身冷汗!一场虚惊!

昨天看到30楼 “三块石头” 的提醒后,匠人惊出一身冷汗!连忙致电北航编辑,请他们去核对书稿,看看该错误是否也被带入到书中。要知道,昨天已经交到印刷厂去印了。要是真的有错,可就是一个污点了。

万幸的是,今天北航回复说,经过核对,该问题已经被他们在后面的校对中发现并修改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一校、二较、三校那么多遍费时费力的校对流程了。

再次感谢“三块石头”网友

网友T:
呵呵,这么多专家啊? 那我随便问一下:

ADSL“猫”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U:
越说越糊涂了

“波特率”表示每秒种传输离散信号事件的个数,或每秒信号电平的变化次数,单位为band(波特)。即波特率所表示的是调制速度,是单位时间内传输线路上调制状态的变化数。

按“每秒信号电平的变化次数”,RS232传输00 00 00与AA AA AA的波特率是不同的??

网友I:
这个定义有问题。每秒传输离散符号的个数。

网友J:
讨论得很热闹啊

网友V:
长见识

哇~长见识了哦。。。。

向楼主致敬。。。。

网友N:
ADSL猫的波特率好像是1M/2M ,现在有4M的,已经不得了。

比特率:
   DTE—DCE或者DTE—DTE之间通信使用的术语.它追求数据的传输速率。例如PC机到ADSL猫(DCE)之间的比特率一般是115Kbps,远不是9600了。

波特率:
   DCE—DCE之间的通信术语。用于电话网(音频传输)技术,它关心的是数据块移动的效率。(而不是传输速率)我们这个专业是从不关心的。

所以,从现在起,建议在比特率和波特率之间筑起一座隔离墙。两者无关。
    DTE 之间通信传输只使用比特率。

网友W(2008-05-16):
哈哈,写书要严谨哦!

网友S:
回匠人

不好意思,因为发表回复后,没有习惯查看自己的帖子,一直没看到您的留言,抱歉。

不必客气,对波特率和比特率的讨论对大家都有好处,希望以后看到更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X:
扩展提问

当串口波特率为9600时,每秒传输多少字节数据??

网友T:
呵呵,这个也是有条件的

网友I:
极限速度: 9600/10=960字节每秒

网友X:
在选择不同的效验位和停止位个数时

它们的波特率和比特率相同吗?

网友Y(2008-07-02):
这样表述对吗?

波特率和比特率是两个概念,在传输的波形为二进制编码时二者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但是他们的单位不一样,后者是位/秒(bit/s),前者就叫波特(baud)。

网友(2008-09-03):
学习

参与了 学习了

网友Z:
做学问的态度,佩服

学过,有点模糊了,这下应该不会再模糊了

网友AA(2013-07-24):
这些问题,以前别人怎么叫就跟着叫,根本没有追究过,学习了!

网友AB:
其实这算是一个科普常识,不过很少有人关注罢了,记得以前的老教授考过我们的。

波特率:顾名思义是“波”的变化频率;比特率:是“比特”的传输频率。

当一个“波形”代表的“比特”不是一位的时候,波特率 !=  比特率了!!!

二舅除了所谓的公式:比特率 =  波特率 X  单个调制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好理解
这样理解挺好。

网友AC:
就是约定时间情况下的高低电平  BIT/S

网友AD: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波特率:每秒钟传输码元的个数。
比特率:每秒钟传输(bit)的个数,其中1bit表示一位二进制数。
如果码元是二进制码元,则波特率=比特率。

网友AE:
波特率只是载波的速率。
波特率不等于比特率。
zigbee的波特率能达到2Mbps

网友AF:
波特率不代表比特率
波特率应该如同时钟速度,但上面所附带的有效bit位是可以不一样的。因此同样的波特率每秒比特数也就不一样了。
比特率,应该指每秒传送bit位数

网友AG:
每天学一个,够了。努力中。。。

网友AH(2013-10-09):
引用 网友I:

回复 42楼 版主:

应该是9600/8=1200字节每秒吧。

你漏算了start和stop。这两个也占带宽的。一个byte frame的有效数据是8个,但是加上开头和结尾的开销;

网友AI:
看了此贴,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纠结我多年的问题。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学时教材像天书一样看不懂,而工程师笔记却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根源了。

作为教材,为了不出错,使劲往高深定义上靠。。。。。

我还是看应用笔记比较适合。

网友AJ:
给一个例子: 网络通信(RJ45)
             10 bets T          1对线    2 状态/对线    10M   bps     3类线
            100 bets T          1对线   3 状态/对线   100M  bps     4/5类线
           1000 bets T         4对线   5 状态/对线  1000M bps     5/6类线

     100M 与 1000M 波特率 差不多, 都可用5类线

10 Base T

网友AK(2014-09-22):
波特率不就是单片机或者电脑在串口通信时的速率吗

网友AL(2014-12-11):
换来个工作。终于用到了通信原理。回来复习基本概念,多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AM(2015-01-24):
学习了,这涉及基本概念的贴要多发。
不过非常赞同wxj1952的观点,比特率和波特率分属于数字通信领域和模拟通信领域,都指设备之间信息交换
的速率。单片机通讯属于数字通信,就没必要把模拟通信领域的概念扯进来。扯进来除了把人搞昏头,没有多大益处。

网友AN(2016-04-14):
那这两个词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在单片机上波特率和比特率一样吗

网友AO(2019-01-05):
到底结论是什么,???楼主也不现身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AO:
到底结论是什么,???楼主也不现身了

挖坟啊,楼主说的还不详细吗?

网友AO:
感觉用波特率做串口通讯速率不太合适,因为他是模拟信号通信用的词,不用波特率吧但在串口通讯时有时也调电压的幅度(像RS232   RS485它们的电压幅度都不一样)有时它也调频例如用慢切斯特编码,虽然它传输的不是模拟信号但是它有时也用到了调幅调频于是就用波特率来描述。但是用比特率把也不太合适它描述的传输比特信息的量,而且在以太网通讯中它也是串口通讯但它采用了曼彻斯特编码,它一次电压变化负载了不止一位信息。是不是应该用新词新单位来描述串口通讯双方的发送接受速度。

网友AO:
但是在好多单片机书里都把波特率的定义描述成比特率的概念且单位也是bit/s。既然定义一样为什么不直接用比特率来描述?感觉应该用一个词来描述串口通讯的本质–晶振的快慢(电压变化的快慢)而不是传输信息的快慢(多少位)

网友AO(2019-08-11):
波特率明明有自己的单位“baud”不用却去用比特率的单位“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