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的单片机,如何用USB转串口的方法实现程序下载?

楼主(2008-04-05):
我买了一根AT89S的下载线,是串口的,附带keilc的开发环境.但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我又买了一根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但是连上去后,系统报"目标板丢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支持USB口的AT89S的下载线?谢谢.

网友A:
不如直接做一个USB的ISP下载线~~~用MEGA单片机来做,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我还要消化消化.

网友:
连接可靠性如何

请问楼上的这线跟PC连接的稳定性和兼容性如何?

网友B:
同意computer00

那个下载器也不用学习USB技术的,比较简单的,所以的资料都有的。

网友C:
那个照线连就ok

网友D:
re

就是串口下载,与usb无关。。。

网友E(2008-10-09):
改用STC89C51 单片机吧

    谁告诉你AT单片机支持串口下载程序了?根本行不通的!  如果你非要用串口下载程序,改用STC89C51 单片机吧!

网友(2009-11-13):
哎,USB转串口的下载速度足够吃几顿饭了
所以最好是带串口的,我买了跟串口线根本不能用

网友F:
淘宝上有很多人卖USB口的AT89S/AVR的下载线,三四十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