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9c51到 8255驱动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8-04-07):
(无正文)

网友A:
复位、晶振、EA管脚

楼主:
忘说了

 单片机 在 晶振: 22.1184M  不好使
        在        11.0592M  好使

我用的读写8255的指令使   XBYTE[0xXXXX] 的操作

我估计这应该使时序的问题

但是要使还用22.1184的晶振  那么怎么解决呢?

请高手帮帮

网友B:
LS说的是

楼主:
应该不使复位的 问题

我用C口做输入 读的是拨码开关 8位数据   每次读的这个数据都送到显示 证明读的数据对
然后在把C口读的数据送到 A 口和B口  这时在11.0592 时好使

换了22.1184 就没有输出了

就是找不到原因了?
  while(1){
               SendData_7219(0x04,rd8255b_C);   //送显示
               delay1ms(1);
               temp=rd8255b_C;     //   读C
               delay1ms(1);
               wr8255b_A=temp;    //    写A
               delay1ms(1);
               wr8255b_B=temp;     //   写B

          }

网友C:
还用这个芯片,好象只有实验室有

网友D:
8255速度慢,换成82C55 试试

俺过去用电脑的并口,工作在EPP模块,读写就出错,改成模拟EPP时序,慢速读写正常,而相同的程序用HC573和HC244读写完全正常。

顺便问一句,用的是那种耗电老大,发热特严重的8255吗?如果是,您就低速试试就可以了,千万别用来做产品,缺点太多了。

网友A:
如果是速度问题,

软件模拟MOVX的过程就可以了,不一定换芯片
注意保存中断-〉关中断-〉读写-〉恢复中断

楼主:
不好意思 没说明白 用的是82C55

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E:
贴图贴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