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做过义隆156学习遥控器波形的

楼主(2008-04-09):
如何编程序?谢谢!

网友A:
156不行

156不行吧,内部没有存贮
还要外加I2C或SPI的存贮,你可以找一下别的程序,然后自己加存贮就好了,用的比较多的是PIC的

网友B(2009-09-16):
不用高配不可能作出高性能的红外学习

网友C(2010-07-16):
我们有现成方案,用EM78P156
http://www.mcusky.com/learnable-ir/l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