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有没有单片机里面有三个比较器?

楼主(2008-04-09):
(无正文)

网友A:
AVR

使用AD多路开关,可9路比较器输入。比较器+可使用内部基准,也可使用PWM产生DA做比较基准。

网友B:
Microchip的PIC

PartPIC18F1230PIC18F1330
ManufacturerMicrochipMicrochip

P.Memory (Kbytes)4 flash8 flash
P.Memory (KWords)24
Self-Write FlashYesYes
RAM (Bytes)   EEPROM (Bytes)256
I/O Pins1616
Max CPU Speed   Internal OSC40MHz, (10MIPS)
8 MHz, 32 kHz
40MHz, (10MIPS)
8 MHz, 32 kHz
CodeGuard?Security
System Mgmt FeaturesWDT, nanoWatt-[Low Speed, Fast Wake, Active Ctrl]BOR, WDT, nanoWatt-[Low Speed, Fast Wake, Active Ctrl]
Analog Peripherals3-Comparators; 1A/D, 4x10-bit @ 100ksps3-Comparators; 1A/D, 4x10-bit @ 100ksps
Digital Comm. Peripherals1-A/E/USART1-A/E/USART
ConnectivityLINLIN
Capture/Compare PWM
Digital Timers2x16-bit2x16-bit
Application Peripherals6-MtrCtrl. PWM6-MtrCtrl. PWM
Debug/DevelopmentICSP, Integrated ICDdebugICSP, Integrated ICDdebug
Operating Voltage  Temperature Range(癈)(2V-5.5V)
(-40 to +125)
(2V-5.5V)
(-40 to +125)
Packages (Pins)PDIP, QFN, SOIC, SSOP (18)PDIP, QFN, SOIC, SSOP (18)

Other FeaturesMotor Control PWM

3 analog comparators

8 MHz internal oscillator

LIN USART; High Perf. 8-Bit;
Motor Control PWM

3 analog comparators

8 MHz Inernal Oscillator

LIN USART; High Perf. 8-Bit;

网友C:
CY的PSOC

CY的PSOC我好像也见过有,PIC的不错

楼主:
请问若要是用avr的话,有哪几种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