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脚不够了怎么办?

楼主(2008-04-09):
要液晶显示,键盘输入 12路A/D输入 30路输出控制,485/422 通讯,引脚不够用了,用什么芯片呢最好是51系列的不知道C8051f之类的行吗?

网友A:
C8051f可以了

楼主:
c8051f020 能用keil开发吗?

c8051f我知道引较多,可没用过不知道c8051f020 能用keil开发吗?

网友B:
c8051本身有开发环境!你可以到新华龙下载一个!

网友C:
找些串转并的芯片扩展。

74系列有很多。
看你缺几个IO口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
74hc595,74hc164

74hc595,74hc164

网友E:
C8051F单片机用起来很方便的,CH423扩展端口

网友F:
用锁存器也可以吧

扩展IO

网友G:
595,164都可以

595,164都可以

网友H:
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

一片595就能扩展出8个输出口,4片级联就能扩展出32个,三根口线搞定,按键的话看情况10个以内可以用165扩展,加一根口线就行了,如果多的话使用专门的键盘芯片,加两根线口线搞定,现在算起来只使用了5根口线,485/422最多3根,AD的话也就3根控制线,数据线和液晶复用8根,液晶显示5根控制线够了,现在算24根就够了

网友I:
关键是看成本, 现在IO多的MCU一大吧,

网友J:
都可以啊

网友K:
对呀,看成本控制,然后选型,用IO扩展也是不错的

网友L:
如何精简和共享也是个学问

过多的扩展芯片, 也导致系统的庞大和稳定性降低, 权衡权衡吧

网友M:
RE:

可以采用74系列芯片扩展I/O口,或者增加一块MCU并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