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家请支招

楼主(2008-04-10):
大家好,小弟现在接手一个项目,项目描述如下:
是一个分布式的测控系统,控制中心采用PC机,控制终端为单片机,通行方式客户提出要采用30B+D(ISDN的一种)的方式,控制终端的分布范围比较广,位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客户要求能够群控,也就是控制中心一次能够同时控制数十个终端同时动作,同时也能分别单独控制每台终端,另外,控制终端也能够主动呼叫控制中心,传输相关信息,当然这个要求用无线电波和GRPS可以做到,我们原来也做过类似的系统,但是现在客户的要求是采用ISDN的30B+D方式进行通信。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不了解30B+D方式,打算采用支持该协议的产品做二次开发,由于普通的ISDN只支持2B+D的方式,所以不行,我见市场上支持该类协议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语音卡,由于采用30B+D方式的大部分是类似呼叫中心的系统,上面集成了大量的DSP,成本过高,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像东进的D321,报价2万,有点难以承受,二、路由器+PRI模块,客户有中兴的路由器,相关的PRI模块提供30路中继,可以满足要求,报价也可以承受,但关键问题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在电脑与路由器传输数据的格式,因为我要通过像路由器传输数据来操作PRI模块,进行多路拨号、回铃音检测、传输控制指令,咨询了中兴驻本地的办事处,他们也说不清楚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问题的是:
1:诸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基于30B+D的控制系统呢?能不能给点参考意见
2:有支持30B+D通信的芯片或者模块吗?如果有,那是最好了
3:市场上还有那家公司的语音卡比较便宜一点的?支持1个E1接口即可(不得已的选择)
4:有人知道该如何操作路由器的PRI模块吗?
5:有支持30B+D的软核吗?用软核实现可行不?有人做过类似的产品不?如果有人能够在FPGA上面实现数字一号指令,请与我联系,价钱合适,愿意购买

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顶起

大家帮忙

楼主:
顶起

没人关注啊

网友A:
re

我怎么记得30B+D是欧洲的标准,咱国家好像是2B+D,标准不一样
印象是,待查确认

楼主:
是欧洲的标准,中国也使用30B+D

美日是23B+D

网友B:
您这东西好专业

与电信相关的产品都很专业,外行很难插上嘴,去咨询做通信产品的公司也许能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顶起

问了,电信只管提供服务,他们的技术支持不懂,正在在人进一步咨询
我发现MT9075支持30B+D的物理层,在看看有没有Q.931的开源项目

网友C:
好高深,都看不懂问什么。。。

网友D:
这种问题到www.c114.net问可能比较好,

为了这么一个客户的需求不值得深入研究。这些内容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就是有资料也不能提供,靠你一个人研究不出来的,都是些协议规范细节。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我了解一点。简单说一说。

现有的isdn网络只有2B+d的带宽,所以30B+d需要复接,d信道作为信令信道也用来传输一些复接信息。个人完成这样的设备或者以前没有做过,太难了,短时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买一个设备吧,2w我都认为不贵。还有一种是pci的卡,他也可以提供30+d的数据链,这个卡应该有一个软件。你不妨试一试。现在我觉得如果你以前对isdn不熟悉。控制终端处理就比较麻烦了。一般的单片机还不能满足速度要求。太忙了,先说这么多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To armecos : www.c114.net我去过,懂的人也不多,没人关注,害我天天顶贴
To tjjack:你说的pci卡是什么型号,我提到的语音卡也都是PCI的,不知道你说的PCI是用于什么方面的?

这个是导师弄的一个项目,基本上就一两个人在搞,我想以我们的力量是搞不定这个通信协议了,自己搞时间长、难度大,搞出来的东东还bug多多,另外我是学控制的,实在不想费神去弄通信协议,现在基本上是确定买一个实现了30B+D功能的板卡,不过见市面上的基本是语音卡,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实现了30B+D功能的板卡,还有语音卡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质量过得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