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2道笔试题,请大家解答

楼主(2008-04-11):
昨天一个公司,出了两道笔试题,看来看去不懂,请各位高手解答。

1、int a,b;  交换两变量a,b值,但不能用中间变量。

2、int a,b;   比较两量a,b值大小,但不能用if语句,条件运算符,switch语句等其它一些比较语句。

望各位踊跃发言,让小弟见识见识。。。。。。

网友A:
第一无聊,第二变态,第三出题的脑子可能有问题

C是工具,实现某一功能,不是考回字的几种写法
这样的公司不去是幸运。

网友B:
无聊的回答

a ^= b;   b ^= a;   a ^= b;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无聊,思路分为三步:

1.a和b特征混合存入a
2.通过b本身抽取出a存入b
3.通过a(已经在b中)抽取出b,存入a

作为考题,肯定不合适。
单仔细推敲思路,很有意思.

网友C:
第一题

a = a+b;
b = a-b;
a = a-b;

网友D:
个人想法

1.此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int a,b;
   a=a-b;
   b=a+b;
   a=b-a;

2.此题如果要避免以上条件,我们可以尝试用下符号函数sign(n)来实现,如:sign(n)=0 a=b;
sign(n)=-1 a<b;
sign(n)=1 a>b;
剩下的由楼主自己去补充了。
以上皆为个人思想,欢迎大家劈砖。。。*^=^*

网友E:
脑袋进水了

网友F:
#define max(a, b) ((a)>=(b))?(a):(b)

同理:#define min(a, b) ((a)<=(b))?(a):(b)

注意:这里有很多括号,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G:
看了头晕。5,6楼更晕。莫非给“重载”了?不象啊。

网友H:
交换两数,用异或更好.

网友I:
9楼不是用到比较了吗,不合题意

网友J:
扩展了思路

网友G:
减一下,保留符号位(最高位)不就成了?

网友F:
哦,早上起来没吃饭就顺手写了一个,原来不符合题意。好

#define max(a,b) (((a)-(b))&(1<<(sizeof(int)*8-1))):(b)?(a)

注意看:没有用if,没有用条件运算符,也没有用switch语句,这里没有比较语句。

上次要了一条21IC史上最短的裤头,这次再申请一个,哈哈哈。。。。。。。

网友E:
说出题的人脑袋进水了没错……建议看看编译后的目标代码

网友K:
15楼相当厉害:)

网友L:
要学的精深没错

但忘了为什么学就是出题人的错了。

网友M:
思考第一题

除非能保证不发生溢出,5楼的方法才满足这个考官的,
假设执行 a=a+b;后发生溢出......后果不堪设想!

出这题的人不是业余水平就是高人!

网友N:
我也碰到过~~~

我也碰到过第一个面试题,“交换两变量a,b值,但不能用中间变量”

a=a+b要不要变成机器码?
机器码如何实现两数相加?
假设为add  ACC,a
cpu做加法的时候总得需要一个工作寄存器吧,
那么这个工作寄存器就是:“用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