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总线通信的细节问题

楼主(2008-04-11):
  假设有2个485终端,主机a,从机b,当主机发送完数据后,485总线进入空闲状态,就是A,B线之间的电压在-200mv--200mv之间,总线上无数据传输。
  下面就2种异常情况进行讨论,
   1.假如空闲状态时,总线上被干扰出现了大于200MV或者小于-200mv的情况,将导致主机和从机均接收数据。会导致数据传输出错。
   解决方法对A线接上啦,对B接下啦。对这个方法我有些不明白,假如把AB线拉到高电平,不就没空闲态了吗?总线总是被占用的吗?
   2.空闲态时,假设总线上出现0v电压,将会导致从机认为新的数据传输开始,但是因为是干扰引起将导致这个数据无停止位,导致帧错误,别的机器不会在申请总线,会导致总线瘫痪。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A上拉,B下拉,

一般485收发器的内部电阻为12K,根据总线连接的个数,并联后取得一个电阻值,然后根据200Mv计算A上拉B下拉电阻,一般680欧姆到1K的电阻就可以。

楼主:
难啊

 我认为上啦和下拉有问题啊  因为拉过后总线上的电压总是大于200mv,因此不管是否象总线发数据,总线上总是有数据,从机不停的接数据,我的理解对吗 ?

网友A:
不对

上拉下拉的电阻就是根据200mv和收发器内部的电阻计算出来的。这样总线空闲的时候总能保持〉=200mv(取决于电阻)。收发器那边出来的是高电平,这怎么会一直有数据呢?

楼主:
在来

 是啊,这样的话接收器接到的总是1吧。你能把这个过程和我说下吗?包括收发过程和空闲状态下的工作过程吗

网友A:
上拉下拉是抗干扰的

485总线是差分信号,任何电平碰到零电平也就是零电平了。所以合适的上拉下拉不影响总线数据的传输,平时单片机串口那边的程序该怎么编还怎么编

网友B:
re

接收到的总是1,没有起始电平,哪有数据传过来呢?

网友C:
不会被认为是数据的

网友D:
就是要“接收到的总是1”!!!

因为1是停止位
0是起始位

为1的表示没有数据,有0才是数据的开始!!!

网友E:
是偏置,不是简单的上下拉

将静态总线偏置成逻辑1,建议楼主去通讯技术坛看老帖。

网友D:
呵呵,LS对的,但关键是LZ没搞清楚串口什么是有数据,什么是

建议楼主先去搜索相关基础**看看,
应该会很快就明白的...

又想说这句了:
有问题先去狗狗百度,不要不懂就张嘴瞎问哦

互联网时代,要问的话先去问网络吧...

楼主:
谢谢大家

 没找到485的标准,楼上的分析很对,我就是没弄清串口开始数据传输与停止数据传输的电平 。现在明白了。

网友F(2015-07-11):
引用 网友E:
将静态总线偏置成逻辑1,建议楼主去通讯技术坛看老帖。

您好,485静态偏置成1,意思是所有端口都是接收模式时,总线会保持高电平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好,485静态偏置成1,意思是所有端口都是接收模式时,总线会保持高电平对吗? ...

描述不当!应该说:当所有节点都处于接收模式时,用外偏置的办法强制总线为逻辑1状态,否则在干扰严重时,浮空的总线一旦出现逻辑0,节点就会“收到数据”,这可能会影响节点的正常工作,尤其是节点软件设计存在缺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