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断按键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08-04-12):
unsigned char key()/*按键处理子程序,记录0-9的各位数值,由函数返回值可得到按键值*/
{ unsigned char a=0;
  if(P1_1==0)
      {  delay(10);
         a=a+1;/*按一次键加一个值*/
         while(a>9)/*最多为9*/
           {a=0;}
         while(P1_1==0)/*判断当按键为0,没有释放。*/
           {;}
         delay(10);/*直到按键释放,P1.1为1,执行消抖*/
       }

   return (a);
  }

为什么我从实验的数码管看到的是a值不断被加,而不是0到9之间变化
 main()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p;
 p=zhifu;/*该 字符数组用来存LED数码管的显示数值*/
 while(1)
  {
   b=key();/*将按键反回值给b*/
   p=p+b;
   P0=*p;/*取对应数组的值来显示*/
   P2=0xEF;
  }
}

网友A:
因为key()函数中的a不是静态变量

 main()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p;
 p=zhifu;/*该 字符数组用来存LED数码管的显示数值*/
 while(1)
  {
/*由于a不是静态变量,所以每次调用key(),有键按下返回1,否则为0*/
   b=key();/*将按键反回值给b*/
/*每次循环在有键按下时p就被加1 所以,你看到的数字在你按下键后会不断增加*/
   p=p+b;
   P0=*p;/*取对应数组的值来显示*/
   P2=0xE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