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源毛刺

楼主(2008-04-13):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单片机的中断检测5V电源的毛刺,包括出现的频率和毛刺的宽度,想不出来.哪位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A:
我知道

你 去  问问  生产示波器 的  牛人吧

  哈哈

楼主:
不能这么复杂吧

不能这么复杂吧

网友B:
用AD转换就应该可以把,电源才50Hz

2ms采集1000个点没问题

网友B:
用中断似乎不太可能,毛刺是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误差太大

楼主:
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中断不可能,就像楼上说的;AD我想到过,用PIC24系列的转换速度最高为1.1msps,不知道可不可以。关键是要检测出宽度为10us的毛刺,好像误差大了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