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DA信号控制电动水阀的吗?

楼主(2008-04-14):
水阀带执行器给0~5V的信号就可调整开度那种
这个0~5V用单片机如何产生好呢?
PWM可吗?如果不可以通常会用哪 种DA芯片呢?
谢谢.

网友A:
简单的电路变换。

PWM经过一个积分器即可输出0~5V信号。积分器不过是一个三极管电路,基极加有RC积分电路而已。

楼主:
积分器能输出稳定的电压吗?

是不是用运放会好一下点?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