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printf()

楼主(2008-04-14):
用51做的1602液晶显示时

先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void printf_1602(unsigned char *fmt,...)
{
        unsigned char buf[32];
        va_list vp;
        va_start(vp,fmt);
        vsprintf(buf,fmt,vp);
        write_str_1602(buf,0);

最后在主函数中这样调用
 printf_1602("A:%bd;H:%bu;M:%d",age,height,money);

其中%bd,%bu,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顺便也问下

顺便问下void printf_1602(unsigned char *fmt,...),后面那个输入参数"..."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格式

fmt貌似是输出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