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 比较 pwm ccp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楼主(2008-04-15):
发点给我 邮箱hzx6567@126.com  谢谢了

网友A:
一句话

捕捉:
当捕捉输入到单片机引脚的脉冲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把定时计数器的当前值锁存,同时产生中断,通知用户程序处理,主要用于测量脉冲宽度,以及频率.

比较:
是捕获的相反过程,当计数器计数到和设定到比较寄存器的数值相等的时候,产生输出到单片机的相关比较输出引脚或者产生内部信号清零定时器或者启动ADC等,同时产生中断.

pwm:
比较的扩展应用,计数器的计数值分别和周期寄存器,占空比寄存器比较,相等时候输出高和低电平,从而输出pwm波形,
某些型号单片机还带有可编程死区控制的pwm模块,来防止驱动功率管瞬时短路.